3.3v电压低

楼主(2008-10-27):
我的老机子近期3.3v的电压低,只有2.9v左右(其它电压:1.82v,5.08v,11.97v)
机器能使用,能上网,但杀毒软件注册不上,说网络有问题
cpu:散扬1.7G
主板:华硕P4B266/c(845D)
已查过电源电压输出正常,我想问题应该出在主板或bios上吧?
前一阵把主板拿出来检查,没发现问题,装上后正常了几天,后来又动过主板,老毛病就又犯了,咋也不好了。
我才来,想请教高手或版主们是主板上哪个元件有问题及检查维修方法,谢谢!
(请勿回复送修之类的话,本市只找到一个私人作坊,领教过他的水平……)

网友:
(请勿回复送修之类的话,本市只找到一个私人作坊,领教过他的水平……)
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只是他的水平正在学习,还没有责任心,显示器缺红色,他换了根信号线,当时好了,回来没一天缺蓝色,我又开后盖,重弄了一下线头,好了。还有一台朋友的显示器,当时他讲按键坏了,修好后抱回家就不行了,又抱回去,他讲:你用机子时是不是打雷了。晕!!那几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呀
所以请各位帮忙啊!!!!!拜托了!!!

网友A:
没看出你的机子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你的机子有什么问题

3.3v的电压只有2.9v(有时还低),时间长了不肯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