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正常开机!重启后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08-10-27):
硕太克845主板
开始的时侯是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换32.768后能正常开关机了!
可是重新启动后!出现B1——01代码后!就没有动作了!
请问这是哪里的故障!
重启

网友:
内存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清下COMS先。

网友:
谢谢你们!两种方法都试过了!没有用的啊!

网友:
这种现在应该是南桥不稳定造成的,
开机时没事,.
但是想用热重启就不成.
要关机后再开就好了,
这种现象只能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