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显卡问题。

楼主(2008-10-27):
今天修一台IBM T43。检测是显卡坏了。后来换了两块X300。可是换完后去开不了机。检测原来是电源脚对地短路。仔细查看。方位没有错。定位是准确的。可为什么焊上电源脚短路呢。是不是X300有的脚是没有用上的。???请版主指点。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一般桥上都有空焊盘,看主板上线路都可以看出来的
你做上去就短路,应该还是温度问题
或是做的时候太用力了,照成短路

网友:
如果晶片因為溫度過高爆掉,也會短路!

网友:
不是焊接或者温度过高的问题。我仔细对照电路板发现确实有些脚是不用接上去的。但是我没有图纸只要请教各位了。

网友:
可是再把焊上去的短路的显卡拆下来测。却又不短路。这怎么解释呀。

网友:
上反了吧,你在找张板子仔细看看哦

网友:
楼上大哥说的对 你测到什么程度是短路 对地000 还是004 004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说的短路是什么概念 还有就是什么短路我也没看明白 你是说装上显卡电感短路吗? 至于图纸你可以在论坛下 点位图和图纸都有

网友:
显卡对地阻止就是很低,正常在8欧左右,如果你是刚做完桥就量的话可能2欧也正常。照你说的情况,做上就短路,要么是你的显卡坏了,要么是你做连锡了,或者是你BGA焊盘被你脱锡时脱掉,露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