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PT361配屏遇见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27):
在网上买了块PT361E,卖家最终给的是PT361G,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PT361G一块,四灯小口高压一块。按键板用原配的,电源自备12V/4A的。

买前已给卖家屏型号和接头类型的图片,收到货后先用PT361G、高压、按键板连通后测试屏能点亮;但是插上屏线和VGA数据线之后屏一闪就灭,屏闪的瞬间能正常显示PC桌面。后经过多次测试,发现只要插上屏线,屏就一闪就灭,不插屏线,屏能正常点亮。

请问这是不是说明PT361G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能在闪下时看到有显示正常桌面,可以说明屏线选择也是对的.可以不接按键板试下点亮情况!PT361也支持电视,请用遥控转道电视下或AV下,看下情况,如果显示正常,或不关,显示有偏,缺色类,说明程序写错!还有电源带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种情形,正常情况下因为你这个是很普通的SXGA的程序,多数17 19正屏的程序都可以用的,卖家很少会有写错程序!试过屏是好的话,请与卖家联系,换板!

网友:
谢谢LS的。

1.不接按键板没法开机,我每次通电都要按按键板上的Power键才能开机的。

2.任何情况下按遥控器都无任何反应;

3.电源带载能力能详细说下吧?我使用的是12V/4A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正常PT361如果开机不是按键关机的话,下次加电会自己开起!
如果按键可用,遥控不可用,检查是不是接收头接错
电源无特虽要求,有足够电压和和超过3A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PT361如果开机不是按键关机的话,下次加电会自己开起!
如果按键可用,遥控不可用,检查是不是接收头接错
电源无特虽要求,有足够电压和和超过3A电流就可以了

谢谢你。

1.这点没注意,也没试验过。准备试试。

2.遥控接收头是PC3388型号,测出了脚位是:凸面朝上,焊脚朝右,从上到下依次是:Data GND 5V,并对应接在PT361的IR GND 5V针脚上。但是按遥控器无任何反应。

3.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其他设备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1.这点没注意,也没试验过。准备试试。

2.遥控接收头是PC3388型号,测出了脚位是:凸面朝上,焊脚朝右,从上到下依次是:Data GND 5V,并对应接在PT361的IR GND 5V针脚上。但是按遥控器无任 ...

如你所说,多数接收头凸面朝上,焊脚朝右,从上到下依次是,5V  GND  IR应当,
还有PT361我记得是5V,IR GND也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接收头接错了,保护关机!可以取下接收头,重新试下正常不

网友:
PT361的控制接口针脚如图,的确如你所说,从上到下依次是5V、IR、GND;我是将遥控接收头三个焊接焊接30CM的导线后,每根导线对应接了一个插头,这些插头是独立的,没有连在一块,而且都用热缩管包到根部了,怕短路;然后再分别按照我测出的接收头的脚位定义插上去的。

红外接收头各种型号脚位定义不完全一样的,一般都是中间是GND,但是另外两边各式各样的都有。我这里红外接收头型号是PC3388,我测试出来的脚位定义如上所说,也在网上查了PC3388的资料,脚位定义和我测的一致。

至于你说的拔了接收头再试,我第一次测试闪一下就灭之后,再也没有插上过接收头了,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