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屏开机灯亮无高压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27):
灯亮无高压,行管是好的C极电压是60V(是二次降压电路191V---60V)但B极无控制电压,查行推动电路,发现推动管G极无控制电压,但G极到行场芯片之间线路中没有坏件,且耦合电容到芯片线路有11点几伏电压,耦合电容到G极没有电压。
各位前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查行扫描驱动集成电路是否正常,量它的供电脚的电压,驱动输出脚是否有输出?查MCU的行驱动输出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行扫描驱动管G极没有电压,D极90V,S极接地;行扫描驱动线圈初级有电压90V,次极没有电压。

网友:
驱动输出脚是11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