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人为损坏一例!

楼主(2008-10-27):
今天接了一片INTEL D845EPT2的板子,问客户得知点不亮,遂
上机测试,板子不跑码,大概量了一下各主要电压正常。怀疑
BIOS出错,于是在基地下了BIOS刷写无果,怀疑不对,又下了
另外一贴的BIOS,还是一样。

郁闷了,怀疑CPU座虚焊,又挤压了一翻,没用,用打值卡量
下来阻值正常,上电测试,发现主时钟没电压,于是目光扫到
时钟芯片周围,果然有所发现,感觉排阻少了,焊点依稀还有
被处理过的痕迹,补上两个排阻,上机跑码一切正常。

事后问过客户,得知此板被送修过。

网友:
你说只是把缺的电阻焊上就好了,那么这个同行应该不是修不好,而是想敲客户的竹杠,把灰尘,接触不良等的问题说成主板故障,黑人。换板也好,修也好,他都有钱挣,可能要价高,谈不拢,客户就到你这儿来了。这种修电脑的我也见过,烂人,不过他还能有生意,而且生意还不算差,我真服了他的那张嘴,厉害!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也见过,只是BIOS坏,说是南桥坏了,要客户等一个星期来拿。

网友:
为了钱,却丧失了道德和良心!

网友:
原标题过于伤人,已做更改。

这块板子如楼上所说,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个问题.楼主怎么知道那些电阻是多大的,有图纸可以参考吗.

网友:
时钟芯片周围的电阻或排组为时钟芯片的输出引脚一般为33 66 100
对于这块板子,,只要换成和它附近阻值一样的排组就好.

网友:
——我正好也有这样的问题,感谢8楼大虾的答复。。。

网友:
像这个问题楼主因要很快修好。。 一开始要测下CPU的工作条件。如果发现没时钟。。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事情,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就给你说问题大,好敲竹杠。但是有的用户也喜欢被人敲竹杠。你收费太便宜,或者是一会给他弄好,他会说问题简单,收他三、四十元钱,说你心黑,别人弄半天才收三四十块,你一会功夫就收我三四十块,你说气人不。哎!总之难做。也有讲道理的。

网友(2009-08-21):
悟出点商业密码来了~~

网友:
做生意难啊,有些客户也很不讲理,赚钱是为商之道但也不能不要钱,有好多人都只单单为钱,故让人心痛不已无能力而为之。

网友:
维修一半是技术一半是靠嘴,口才好的人可以拿给有有技术的人照样可以赚钱……

网友:
将黑人坚持到底

网友:
看各路大虾都说得有理,但每人的处世准则不一样,只要按自己的原则去做人就行了/

网友:
现在 做维修的不容易啊 卖的不仅仅是技术 还有 口才啊 。。

网友:
楼主的柜子很熟悉,很亲切。

网友:
LZ应该动员客户去要回被扣压的排阻 让靠嘴吃饭家伙出出囧像
然后再让客户出去宣传一番  比你做广告强多了

网友:
我赞共楼上的看法,做维修技术是一方面,对客户的灵活度也是一方面,那一方面都很重要!

网友:
修也好卖也好关健还是赚钱

网友:
我学维修~~ 最重视的一点就是我的技术要提高` 赚钱? 生活呀~这一定要的了~但不一定要黑人啊~我到广州见过~一个大师 他就是~主板的问题绝不会骗人~客户拿给他的主板没坏~他就说没坏是好的~不骗人没修不收费
这才是我们主板技术的道德~~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发现时钟没有电压,是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
诚信服务才能立足于长远,重点之重.

网友:
看来锈斑观察能力也很重要哦!
不过说回来,有些客户就是犯贱。有的板子修好了报价给他嫌高就不修!

网友(2009-10-11):
赚钱才是硬道理,你不黑,别人黑

网友:
像楼主的猜测我们这里也见多了,好多都是客户点不亮拿来维修,结果在我这里洗洗内存槽和显卡插槽的、在重插插CPU的,都能点亮了。不想收钱,可我们老板娘厉害啊,她说只要送板进来了,能点亮了都要收钱啊

网友:
为商之道就是这样啦!     要做就做 黑心商人啦!
    只要不离谱就可以啦!  无商不黑呀!
那个行业不黑呀!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分享了啊

网友:
一开机就不过代码,供电正常,那接下来肯定就要查时钟嘛,为什么就直接刷BIOS??  而且复位你也没查嘛?

网友:
我记得我老师教的 修主板的第一步就是目测法

网友:
修也重要,要想体现您的技术价值,最关键的还是业务!

网友:
当你还不容易修好一块板后,客户说不修了,你怎么办?

网友:
平时修一块板,客户问这里又问那里都不知道回不回答.本来有些就是技术问题.而且又是小问题.你该怎么回答

网友:
现在做维修不容易啊!累死累活有的客户还不愿意掏钱,我们容易吗?

网友(2009-12-10):
回复 网友A:

接同行的板一定要仔细啊!

网友(2010-03-15):
有时口才好高过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