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驱动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8-10-27):
今接了个17明基显示器,电源板的5707坏了,最后直接把高压部分的原件都拆了,换上一个高压条,可是用了不久,高压条烧了, ,后直接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线都接好后,怎么开不了机啊 ~~~~~~~~~~~~~~~检查发现,原来驱动板上的3.3v电压是电源板上提供的,现在换的电源板上没有这个电压。怎么办?后来我直接在驱动板上加了个1084,取给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的5v电压,转换了一个3.3v给驱动板上,呵呵,开机正常。我试用了一天了,都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如果过1117这个线性稳压器的话就变为3.3V了。。。

网友:
换高压条时要加个12伏稳压,因为原来电源输出是18伏,你那高压条不烧才怪.

网友:
你的老电源板背面有一个3.3V稳压管,5V电压是栅极,你以后把它拆下来,新板5V可以用它来供,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