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砍0头遇到问题

楼主(2008-10-27):
工具:PCI3000 2.40
故障盘:WD400EB-00CPF0
经过:上电敲盘,进入3000的WD模块。检测判断0头坏,一看电路板ROM芯片是M27C 1024的,就找了片M29C的片子换上,想把M27C的程序刷到M29C的片子上,但提示写入失败。
问题:我的操作方法对吗?正确的过程应该怎么做?

网友:
无语,电路板能随但换啊,换了写ROM就行啊,兄弟,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才无语,哪里写着换电路板?你知道为什么要换ROM芯片吗?

网友:
写ROM..也要做一个引导...................如果想直接写入..........一定要用跟原盘的ROM.CRC一样值的,才可以直接写入................引导并不是那么容易做...........你需查看PCI PC3000 WD的说明书...

网友:
看了2.27的WD说明书,提到了砍头的步骤,但没说27换29的操作...........

网友A:
27的ROM是只读ROM,29才能实现真正的读写。你要做的是读出原盘的ROM文件,设法写到29的芯片中,比如用编程器写,安全模式写等等。除此,有时候,砍头我都不用动ROM的,哪怕是27的芯片我都不写也不动。同样可以砍头的。好奇的朋友可以猜猜怎么办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的ROM是只读ROM,29才能实现真正的读写。你要做的是读出原盘的ROM文件,设法写到29的芯片中,比如用编程器写,安全模式写等等。除此,有时候,砍头我都不用动ROM的,哪怕是27的芯片我都不写也不动。同样可以砍 ...

莫非你写单头的固件?

网友:
NO,BABY,这要去了解WD的运行原理了,大部分外置ROM的盘,引导流程都必须要走外置ROM的磁头等参数,我做的只不过是开盘剪掉所属磁头罢了,呵呵,所谓的只写单头FW,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在理论上我不支持。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顺便问下,M27C1024编程器可以写吧?我的RF2148U支持该型号的ROM芯片

网友:
剪刀剪0头还不会,只知道剪1头

剪0头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先把COPY写过去再剪还是跟剪1头差不多?

网友:
编程器应该无法写入27芯片,不过我没试过。
剪头流程跟修改ROM基本一样,不过,有尘情况下剪头对修复还不是很理想。

网友:
请问那位知道isa 3k怎么砍WD的一头

网友:
不想开盘剪头就用编程器,把坏盘的BIOS吹下来写在29上是一样的,还有就是BIOS写不进去你看看是不是这个BIOS本身有错,如果是的话找个校验一样的写在29的里面然后砍头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剪头是可以的
也可以找一块ROM是29的同样的电路板,换上去,然后直接回写原板的ROM再做砍头处理,这样会方便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