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精英L4IPEA2主板(845) 无鼠标故障

楼主(2008-10-27):
精英L4IPEA2正常使用中突然无鼠标了 重启和做系统后依然没有 请各位师兄指点 小弟在线等你们的回复。
重启

网友:
..
去看看新手入门.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有人问过了

网友:
我在新手区苦寻了一天了(上午7点到现在了) 还是没找到啊 我真的很菜诶

网友:
那用个USB的啊。。。。。

网友:
这种小问题就自己摸索一下啊

网友:
你鼠标是好的吗,换I/O试下,看5V跳线

网友:
将排容取下试试看,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顶楼上 排容 io 追踪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