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的bios只能拆下来刷么?

楼主(2008-10-27):
听说不能在dos下刷的。是不是真的哦。
我还以为是和那个台式机一样的可以在dos下刷的啊。

网友:
目前我知道的只有拆下刷,
你问的问题有问题
台式机在dos那叫升级,笔记本也可以啊
而且在官方一般都可以下到BIOS的升级程序,一样可以在DOS下运行的
还有在系统里运行的呢

网友:
晕,当机器能启动时,不论台式、笔记本服务器的都是要在纯dos下刷的,部分凤凰的bios还支持windows下刷呢。。如果都点不亮了,只能拆了刷啊。。。。

网友:
今天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说他一个朋友把DELL1420的机器BIOS刷了。系统下。没弄完就关机了。结果。。。。我告诉他只能拆机了。。。

网友:
我手上也是个DELL 1420的 客户没事在家升级BIOS  结果机器不亮了 拿给我们 放了3天了 找了一个独立显卡的BIOS去换   一看他还是集成显卡的 明天还得再找

网友:
呵呵。搞错了。也是bios坏了就进不了系统了。
不过感觉上悍功不过关的话。看上去感觉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