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27):
今天遇到一个爱国者MP4MP-E868开机显示USB连接界面,但我并没有连接USB这是什么原因啊!求高手指点下!!!谢了!
原因

网友:
拆机看看里面USB附近的二极管坏了么

网友:
他拿到别个那儿修过,但没弄好,USB过来的电压是通过一个电源芯片控制产生的3.3V给电池充电也是用的场管控制,估计是那个供电芯片坏了,很小的一个块子,没的换的,只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
也有可能U口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机器系536A的主控吧。嘿嘿 mcp73681 是这个芯片吧
[
]

网友:
楼上的如果按你这个图。飞根线就可以了吧。。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