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101主板

楼主(2008-10-27):
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就自动关机 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保护了,打ATX阻值看是否短路

网友:
搞
兄弟 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2008-12-27):
你没有说清楚,大家无法帮你呀

网友:
照顾你一下把
把12v的哪个供电头拽掉使一使
不行打阻值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测量ATX3.3V 5V 12V ,以及主板上2.5V 1.5V等供电点是否对地
重点测量CPU供电输出点短路否
以上这些是首先需要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