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这屏的接口是单8吗

楼主(2008-10-27):
有明基18.5宽屏液晶,屏显示几条竖色条,想另用驱动板点屏,以判断屏好坏,屏型号M185XW01。
看屏线有5对信号线 可与单8的排列不一样,排列在12---27之间,有高手请指点,这是那种接口,有哪种驱动可用。等等。。

网友:
搞个图片看看,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请楼主指导  这种排列  是明基的牌子

网友:
论坛里说过多少次了,有原来的屏线,自己测下几组不是更好!

网友:
明显是单8的组线,我们有一款TV板,PW方案,可点市面上80%以上的屏

网友:
从线的组数来看,应当是单8的屏

网友(2008-11-29):
回复 网友A:

提问题应把基本的依据说明白了,不然那不是让人乱猜的吗?象该问题除应说明屏型号、信号对数外,还应把屏口是多少针说清楚了。
据上所述信号线是5对,要是屏口针是20针的话,就是单8位LVDS屏(SI8L)了。

网友:
图片不太清楚,但从线数来看,像是单8的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