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E 加电不显

楼主(2008-10-27):
IBMa22e 原来故障死机 估计是别人插错了电源19V 的 现在开机硬盘灯亮十几秒后 屏幕没显示 拔掉光驱硬盘灯亮1秒。 请指点 谁有旧板也可联系我。更换过3421 无效
硬盘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下

网友:
外接也不亮 。如果真是插错了电源适配器 电压高会损坏什么地方呢?

网友:
电压用19V应该没什么关系的,都是脉宽调制而且都是MOS管,耐压值24V都没关系的

网友A:
高电压输入可能造成的问题:1)隔离电路内测到开机芯片原来设计的偏置逻辑电路甚至导致所涉及的芯片2)滤波电路中元件会受到冲击而损坏3)各低端稳压器芯片(cpu/系统/南北桥等)的偏置电路和基准电压电路也会损坏芯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