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进水完完了

楼主(2008-10-27):
一台东芝本本进水时是关机的状态.但电池有装上.)
现在开机灯一亮即灭..不开机测主板有3.3v待机电压有.
主板上的5v电压没有
在裸板下测得电流为0.07
在电池旁边测的两个管子短路.拆掉管子相连的电感对地为10欧查了周边没有发现这个电感阻值为什么这么低.此管在北桥旁边也在电池旁边.

测板上的其它电感对地都正常.

忘高人指点下  补充L:充电管理芯片是max8724e
系统供电芯片是:max1999

网友:
据你的描述,待机电路是没有问题,你看一下在开机后整机电流的变化是怎样的,重点排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着急中.

路过和大侠帮帮小弟吓.偶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进水机器不能轻易加电测量,首先应测试所有供电芯片入、出处的对地阻值。根据提供信息,应主要查系统供电max1999的3V、5V输出,如果缺5v,就要测max1999-5v输出的2个场管对地电阻及s/d级间阻值,以及可能涉及的后面负载问题。如果3、5V都没有就要查1999本身和其入端对地阻值,以及有隔离电路内测的电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我一般拿来 就拿去用水毛刷冲洗 然后放在BGA机器上烤温度100左右 差不多了 拿下来一般都会好的 不过也有短路的地方 建议你把主板部分清洗干净

网友:
开机电流有多大呢.我看还是跟电源有关,仔细检查板子..是什么型号?5V是不是待机本来就没有的呢.

网友:
非常不好意思.今天认真测了一下.5v待机电压有.

就是显卡旁边的 mos对管中间只有10欧.高端mos 管的d极是跟电池相连的.高端mos管的s极之路前断开..用加电1.8v对后级烧 .发现了ati 的显卡发热..其它不热.请问是不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