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cpu不工作的有哪几个地方?

楼主(2008-10-27):
在cpu供电,内存供电,主芯片的供电全正常的情况下,cpu仍不工作,该查哪个地方?本人经常碰到这样的主板,不知从哪下手?请高手门指点!

网友:
cpu工作条件比较多,一是所有的供电正确,二是所有的时钟正确,三就是复位了。另外如果南北桥的虚焊也会造成cpu的不工作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案例,因CPU散热器塑料支架损坏,导致CPU散热器与CPU分离,造成的CPU过热烧掉。

CPU不跑码了。而且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