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受外力压迫导致的屏幕黑块能修复吗?

楼主(2008-10-27):
不知道什么时候压迫的,拇指头那么大一块黑块在屏幕右下脚,不是很明显,白屏的时候侧视能看见。

有什么办法能修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液晶屏 物理损坏,没办法修复的

网友:
噢,那就不理它了,谢谢版主。

网友:
可以修复的  不过成本比较大   要换偏光膜

网友:
换偏光膜成本倒不大,一般一片是10-30块钱了不起了。

问题是只能拿到店铺去换,买偏光膜回来换无法确定屏的角度,不知道买什么角度的偏光膜。

应该是偏光膜下面那块液晶屏受损坏了,换膜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