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A7N8X-LA中的一个八脚芯片

楼主(2008-10-27):
请问下图中的八脚芯片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4500啊

网友:
我真开了,就能看到一个黑乎乎得东东,叫什么啊最起码

网友:
4500..不行直接飞线吧

网友:
RT9202好不好,都瞎说

网友(2009-10-01):
应该是RT9173

那么老的板上有9202吗?

网友:
应该是RT9173在这样的老主板上应该还没用到RT9202

网友:
hp的华硕代工 蕊片组NF2确实是RT9202

网友(2009-12-25):
9202 手里刚好有这样的板子,不过内存,不知道怎么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