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的电炉拆焊台成功加焊cpu座,GPU!现加工成低成本BGA焊台~

楼主(2008-10-27):
10月27日,下面的图就是我做cpu加焊的样子,买了个18元的电炉,找人做了个两个盖子,一个挖正方形空,另一个挖长方形孔,分别用来拆焊bga和插槽,两个盖子共30元,用这台土设备加焊了两块cpu虚焊的板子,都一次成功。
我的方法是先把板子摆好,cpu座拆开涂焊膏,电炉通电,预热10分钟,用万用表测cpu座背面温度200度时用焊膏的盖子盖在cpu座上,再加热30秒(传说中的回流焊?实验总结这样升温快!)然后把盖子反过来盖在cpu座上,再加热10秒,然后关电炉,等5分钟,用酒精将cpu座洗干净,晾干,最后试机,ok,诊断卡直奔26!!试了两块板子都成功了,哪个开心啊!呵呵,等于收回了成本,                      回想以前用风枪焊的后果,1个灯不亮变几个灯不亮,几个灯不亮变彻底报废~~
做南北桥不知道行不行,哪天遇到了板子,试下~~
对了,我做的板子外观和原来一样,看不出任何做的痕迹~~,
省了买预热台的钱了,定了一个130元的电压型温控仪,收到后装上去,效果肯定会更好~
。。。。。。。 我的QQ:406292256,有事交流下~

10月29日,收到温控仪,试着加焊一块花屏的9550显卡,一次成功了!另外试着拆了pci的槽,也基本成功了,没有数码相机不好上图啊~~我怎么那么幸运啊~~
各位大哥是不是心动了啊,我的设备才不到200元,现在想做个机箱,好维修大的主板,准备找上次加工盖子的那个老头子加工,我的原则是能省就省,有现成可利用的东西,绝不会费钱去做什么车床,铣床的,争取做个500元内的bga拆焊台。
手机拍的图

10月30日,定了一个3205的风枪头做上部加热,考虑到成本没有为风枪配温控器,买了两套8芯航空插头,准备将8205连接到我的852d+风枪上使用,能不能使用还要试过才知道,这样我的852d+就能两个风枪轮流使用了,还定了一块330mm*270mm的不锈钢加热板,用来做下部加热,电炉子毕竟面积太小,大板可能会变形。3205风枪头60元,不锈钢加热板50元。
今天修一块x700的显卡,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用我的电炉加焊后,好了,但是进系统后死机了,原来是我没上显卡散热片,GPU挂了,晕死了,教训啊,叫我懒~~,加焊过程中我发现,只用电炉太慢了,我试了电炉调到150,852D+风枪调到350,一个下面预热,一个上面旋转吹,很快,GPU能动了~,上机测试OK了,可惜没装显卡散热风扇,又挂了,跟电脑公司只能说这个GPU挂了,要换GPU,然后听完一声哀嚎之后,显卡还给他,反正本来就点不亮,他们又不懂~。
事实证明,我的电炉稳定性不错,做了两个cpu插座的加焊,两个gpu的加焊,都是一次成功的,成功率暂时100%.
8205风枪头

不锈钢加热板,根据尺寸定做的

8芯航空插头,图上是四芯的

网友:
我认为维修的最高境界就是有最简单的工具,去修高技术的活! ,楼主好样的,继续努力!

网友:
电炉要多少w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1000w的~~

网友:
方法很好!把电压型温控仪用上,再实践改进下。

网友:
DIY,楼主好样的,

网友:
看到成功真是高兴!正准备买个800W的电炉试玩一把呢!

网友:
我想看看LZ的实物图啊!!!能把照片拿上来看看吗???

网友:
方法不错    先顶一下      再照做

网友:
主板和电热丝之间的距离多少?ATX电源盒是竖立放还是平放?

LZ所说的开个长方形的盖和一个正方形的盖不知用于那里?

网友:
呵呵,可以啊,高人啊

网友:
LZ的炉子做个北桥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主板和电热丝之间的距离多少?ATX电源盒是竖立放还是平放?
LZ所说的开个长方形的盖和一个正方形的盖不知用于那里?
-------------------
主板据电炉丝8.5cm,atx电源竖放,
正方形的盖子拆焊南北桥,cpu座子,长方形的拆焊内存槽,pci槽等

温控器明天估计到了,拆插槽一定要用温控器,否则烤糊了也拿不下来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明天也试试...........

网友:
今天又做了一块,把一元硬币放在cpu座上,再把焊宝盖子盖在cpu座上,然后一次性加热15分钟就好了

网友:
我这几天也正在想用电炉,不过不知道板和炉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加热时间,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经验。
另外问一下楼主,你的盖子用的是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和电热丝之间的距离多少?ATX电源盒是竖立放还是平放?
LZ所说的开个长方形的盖和一个正方形的盖不知用于那里?
-------------------
主板据电炉丝8.5cm,atx电源竖放,
正方形的盖子拆焊南北桥,cpu座 ...

再问LZ,距离8.5CM会不会远了点?对于热量的散失会不会很大?近一点会不会快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盖子就是厚铁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两个电源架起来,主板放上去正好离电炉丝8.5,远一点也好,加热均匀嘛~~不会把板子烤的变形 ,板子上的方孔是4.5cm*4.5cm的,烤时,孔对准cpu座,板子背面温度200度时,用镊子轻推cpu座内的小电容,能动了,再烤30秒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到成功真是高兴!

网友:
只用电源盒挡两边吗,别两边就不挡吗?

网友:
好的,明白了,赶时间我也做个,这个东西实在太实用了。

网友B:
哈哈,太高兴了,今天温控器到了,接好线后,试着加焊了一块画屏的9550显卡,居然成功了,把显卡直接放在电炉的盖子上,方孔对准gpu,温度调到290度,用镊子轻推gpu,能动了,就好了,各位大哥,不用买什么bga焊机了,我的200元不到的东西都能做好啊~~,加焊gpu行,我想做bga应该没问题了把,
我做主板维修才3个月多,以前没任何电子基础,现在的进步应该说蛮快了吧

网友:
LZ真是高,佩服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你的温控器在哪儿买的?盖子铁板的厚度是多少?如果做个机箱的话,四周都围起来了,那,电炉应该用多大的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是我买的带自整定功能的温控器,型号是XMT-8661,和下面这个样子一样,但是更精确,是电压控制型的,买的时候和老板说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trade_detail.htm?tradeID=1167109302&itemID=ca6187a33af2ec039da46d823239eb37&xID=0db1

铁板厚度在0.5mm-1mm之间就可以了,我的电炉直径是17厘米

网友:
LZ 把你作好的实物  拍个照片参观下呗。。。。在顶下楼主  强人啊 。。

网友:
快!!!LZ   把实物拍个照片上来!!我也了做个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用手机拍好了,等下找个连接线传上来

网友:
楼主,强人一个。看来$$$买个温控先~

网友:
高实现是高啊!值得学习!

网友:
快我等不了。。最好让我们做一个。楼主qq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H:

qq:4062922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太高兴了,今天温控器到了,接好线后,试着加焊了一块画屏的9550显卡,居然成功了,把显卡直接放在电炉的盖子上,方孔对准gpu,温度调到290度,用镊子轻推gpu,能动了,就好了,各位大哥,不用买什么bga焊 ...

上面不用加热么

网友:
只用电炉太慢了,我试了电炉调到150,852D+风枪调到350,一个下面预热,一个上面旋转吹,很快,GPU能动了~,上机测试OK

网友:
盖子旁边加个温度探头就更好了。

网友:
佩服。我也用电炉子的,设备比你这个简陋多了,
这个设备不错,我也准备改的好用点

网友:
你真的十太厉害了,跟我想法一样

网友:
有几张CPU座虚焊正好用得上了,现在就去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上面是不是做了一条防静电的导线?

网友:
加上温控和带温控的上加热,应该成功率更高,

网友J:
修板赚钱请问一下
775座子,你换成功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板赚钱请问一下
775座子,你换成功过吗?

还没有呢,没遇到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 ,现在感觉太费电, 而且加热升温时间太长了,玩一下可以 长期使用划不来。还是用热风的原理设计电炉吧。

网友:
这种DIY的设计,对有铅焊料的焊接成功率是很高的,对电炉子的使用,我是很有发言权的,在06年之前,所有的BGA,都是一个“东方神炉”搞定,最爽的记录,是一支烟的功夫,帮人做好了8块BGA加工,收费几百元,呵呵,但是对于无铅的焊接,需要大量长时间的摸索。新手几乎是做不好的,更不要提775座子了。不过,断箭就使用DIY的电炉做无铅的加热,成功率也好高。

网友:
有个疑问,LZ说把显卡直接放在炉上加热到290度,那不会把其他元件熔下来吗?

网友K:
好帖学习了. 会不会把背面铜萡烤浮起来.

网友:
做的真挺好....有时候$$$试试...最喜欢自己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帖学习了. 会不会把背面铜萡烤浮起来.

焊锡有吸力的啊,你不动他,不会掉

网友:
你的还得改造。
加焊容易。重新做的话。难度大些。必须从上部加热
你的那样的盖子。只是中间有孔,对于无铅的板,不适合。无铅的板必须全板预热。如果你能吧盖子再钻些小孔。我觉得效果会好多的

网友:
羡慕楼主~~!

这个设备不光能修BGA,打掉上面的罩子还能煮面吃

网友:
回复 网友L:

铁皮盖子会不会被烧红?

网友:
方法很好!把电压型温控仪用上,再实践改进下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有空试试看

网友:
很好
支持自主研了
便宜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本人是搞设备和气电一体化设计与制作的。刚刚进行做电脑,看了很多关于焊接设备的文章,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试着用最节约的方法做出实用的工具来。小弟很想试着做一台经济实惠美观的来玩玩。不过还要对此设备的详细了解。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