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键盘的资料?

楼主(2008-10-27):
有没有修键盘的资料?
一个键盘要几百。不知怎么修的?

网友:
什么问题?某个键不能用了?还是整个键盘不能用了?

还是键盘里面的小电路板烧掉了?

网友:
笔记本键盘本身故障:1)可修复类:个别键弹性不好,不敏感,键粒小部件损坏,键盘排线老化或接触问题,少量局部进水或进饮料。2)不可修复类:大量进饮料(可乐,咖啡等)且没有及时处理的,键盘中间的逻辑印刷层断线或损坏。

网友:
用这个检测下那个键坏再直接修!

用这个检测下那个键坏再直接修!

网友:
不过有的时候拆下键盘会导致其它的键坏的,后来拿到同行修下,一个键都不行了,说是接口也有点问题啊

网友:
按键不灵之类的,拆开键盘,取出里面的电路板.....一个个键跑线,看哪个地方断了再补起,再用酒精擦干净....

网友:
只有一个键不能用。如何知道键盘可不可以修?

网友:
是不是看那条线。。连在一起的点要通。若是不通就是说明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