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开机 不知道不知道跑1B还是18

楼主(2008-10-28):
开机后电流1.2A 走码到1b 就停了下来。。检查CPU 内存 显卡供电都有,,,。耍过BIOS 换过南桥 北桥 显卡, 还是这样 无从下手了。。。。。。。。。。。。。。。IO 键盘芯片全被换了 还是不行,,,,,,,,,,,,,,该修哪里呢
:lol :lol :lol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修了一夜了 自己顶一下 。。。。。高手们快来帮看看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回答啊 高手们都去哪里了

网友:
补焊一下max1987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强人啊,东西全换过了。偶菜鸟一个,学习来的。

网友:
先换一块CPU试一试,再不行加焊一下MAX1987.LZ莫非BGA高手,那么喜欢做桥

网友:
晕死。 1987都换过了 NND 显存不行的话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系统供电有输出3.3V和5V吗?

网友:
扔了吧 我敢说 给你一块好板子 完全好的 你按你说上面说的换一遍出的问题你也修不出来 肯定修不出来 你可以修不好 但不能往报废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