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在路用数字万用表是怎样测量的?

楼主(2008-10-28):
贴片电容在路用数字万用表是怎样测量的?资料本人有很多,但方法都各说不一,或数值不同,都是说要折下来,主板上的一处电路中就有这么多的贴片电容,如果要测下来,再焊上去,那一天也修不了一块主板!
资料

网友:
贴片电感在路且数字万用表是怎样测量的?有具体准确的方法吗
贴片电感在路且数字万用表是怎样测量的?有具体准确的方法吗?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测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电感不断路、电容不短路就O了,还测试什么啊!

网友:
那在路测试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
是不是如果旁边有电阻,或电容时都会影响到它的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影响肯定是有,可以套用家电的嘛,在路测电阻、电容都不精确。断个脚在测试就精确了,电脑主板的电容95%是滤波的,只要不短路就是没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