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硬盘不能分区.不能作系统

楼主(2008-10-28):
一块 三星SP0802N硬盘,不能分区和做系统,再用FDISK删除分区时,发现有一个占有7%容量的“NON--DOS"分区,并且不能删除这个分区。我是第一次碰到有"NON---DOS'的问题,不知什么 原因造成?怎样解决?请师父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低格后,再看一看,用DM三星分区工具搞下,请问你是光山的吗。

网友A:
我这里也有几块三星的盘 都是这样的通病

网友:
我不是光山的,是河北的。DM里有专门三星分区工具吗?如果您有请传一下好吗?
            邮箱:zhangzhigang391@126.com             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几块三星的盘 都是这样的通病

谢谢木风师父!!请问这样就没办法了吗??

网友:
用MHDD清0试试看

网友:
清零好像也不行,我有2个三星80G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无语了

网友(2009-11-30):
写磁头坏了

网友:
不是写碰头坏了吧

网友:
三星硬盘通病
可写不可读

网友:
三星盘子的通病·写磁头坏

网友:
三星的盘写磁头特别会坏,我有一大堆。

网友:
三星盘已过质保,出不了多长时间都会坏的,很标准。这一通病那位高手能讲讲怎样解决呢

网友:
三星硬盘通病
可写不可读
引用 网友B:

是可读不可写吧??

网友:
都不坏,人家还卖啥哇

网友:
我这有个砍头的文件

网友:
三星通病呵呵磁头坏了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散热技术有有名,三星的本真正的缺点是电池续航能力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