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主板通病 高手来看!

楼主(2008-10-28):
隽星主板通病,已经碰到很多次了,没一次修上的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故障,有人知道么? 有人修上过么??

网友:
上面传的是自己录的故障现象,大家下来看看  有没有碰见过的!

网友:
上假负载板子响,以前这个问题发过,也没人知道,都说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我之前也把电感换过,没有任何改变!
这个板子上假负载响,上CPU就是上面的那个现象。好象是频繁的重起! 像是带不起来一样!

网友:
???没人知道么? :Q

网友:
试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过,上假负载全板电压都低!

网友:
可能是板子材料不好,多层电路板中间漏电或短路了。

网友:
应该不会!  怀疑是通病!

网友:
PCB问题也有
先把空焊等问题排除吧。

网友:
不好说,桥都压过``,如果是PCB的问题,那不就修不上了么?

网友:
继续关注。。。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你得换下桥试下子了.不然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啊,查不出来故障换了才知道.

网友:
别搞的老也是要下载
大哥那可是要分的
要是老重起的问题
我好象也遇见过
好像是跑个17 就重起了
后来我把内存控制芯片RT9173换了就OK搞定

网友:
说一下。现在论坛只有资料区下载才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