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8-10-28):
华擎p4i45GV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没有发烫的元件,上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1.85V,PG0.18V,时钟0.35V,复位0.36V,ATX电源插座灰线4.92V,板上其余地方均无复位,给南北桥供电的MOS管输出电压1.69V,我查了好半天了,不知哪儿问题,请大家给个思路,该从哪儿查起?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查PWM IC PG信号
查其它关键点时钟
查复位键开关电压
换门电路芯片
拆掉网卡、COM口、声卡芯片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查下内寸功电,再更换I/O

网友:
我查了内存供电正常2.5V

网友:
查复位电路,复位针电压,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