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3DF继电器不停吸合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8):
我的三星期753DF的纯平显示器,在通电未接信号的情况下,指示灯呈绿色有规则的一闪一闪,但是接上信号源之后,指示灯闪一会就不闪了,继电器在不停地吸合,这是什么原因,我查过了二次电源管没有任何问题,S纠正的管也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 尾板~~~ 和包 是否正常

网友:
换包试一下吧!!!!!!三星的包坏的多..

网友:
高压包吗,包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尾板我也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呀

网友:
这个我应该重点检查哪里呀,大家给我一点儿提示在,论坛的高手们

网友:
断开  各组 负载  来断定 问题处在何处

网友:
我刚才又检查了一下开机虽然有灯亮但是没有高压声

网友:
50V的电压没有,80V的电压只有四十几V这个重点检查哪里呀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呀

网友:
先看各象电压输出正不正常,要正常一路一路断负载呀,看断到哪就不跳了

网友:
我测了这个电源模块是DP704C的,其它脚都正常就只有一个脚的电压不对FEEDBACK电压只有0.89

网友:
这个好办。你接个假负载。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二次电压有140多伏,高压包换了还是老问题,634也换了.那位高手能指导下

网友:
高压包我还没有更换我不能确定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你们了

网友:
三星多为高压包坏,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一变压器次级短路造成的,接负载试试。如响声依旧,就该考虑电源部分了

网友:
断开行供电接个假负载.

网友:
估计是负载短路,或者电源带不动负载,或者MPU 问题,都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换过高压包了问题还是依旧我疯了,但是如果把二次电源管拆了继电器就吸合上了,电源灯长亮

网友:
各位高手们给点意见给我在,我很急需你们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我检测了50V,80V,-12V的电压低于标的电压,如果去掉50V,继电器跳的更厉害
本文来自: 中华维修论坛(
www.91xiubbs.com
)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91xiubbs.com/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二次电源我说错了,我拿掉的时候尾板全部拿了,也就是没有给信号源,所以会在不停地跳,接上信号源之后还是在继电器不停地跳

网友:
大家给点帮助我在,这个论坛的宗旨不就在帮助大家学习吗

网友:
怎么就没有高手出现指点我一二呀

网友:
妈的 怎么坛子里经常不问什么情况就指使人家换包

网友(2010-03-0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没有下文了?我今天遇到同样的机子同样的故障现象,不知从何处下手。请有经验的老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只要接通电源,继电器就嘀嗒嘀嗒地响,绿灯也伴随着闪,测量过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的72V时有45-56伏变动,50V、6.3V、13V和-12V均无电压,视放板70V在48-80V之间跳变,6.3V为2.5-5.8V、12V为0.34-11.6V、5V为3.8-4.9V、G1为(-73)-(-68)V(黑笔接地),场管C5411中间脚的电压为49-58V。以上电压没有一个是稳定的,只有450V的电容有310V稳定电压。
拆掉KA7805后没有了继电器的嘀嗒嘀嗒声,指示灯不亮。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的72V时有57.5V,50V、6.3V、13V和-12V均无电压,视放板70V有81V,6.3V为5.3V、12V正常、5V无电压、G1为0.1V(黑笔接地),场管C5411中间脚的电压为57V。
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可以断开负载查找故障,因本人初学维修,没从过师,所以实在不知怎么个查法。
拆下7805后电压稳定,可能是它的问题,网上说7805故障是三星753的通病。因手头上没有这个管子,待明天找找看。对着它有文字的一面,管脚向下,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黑笔接1脚,红笔接3脚(从左往右,下同)表上显示:525;黑笔1脚,红笔2脚:525;黑笔2脚,红笔1脚:1;黑笔2脚,红笔3脚:1067;黑笔3脚,红笔2脚:633;黑笔3脚,红笔1脚:1。是不是这个7805已经损坏?如果是的话,有没有代换的管子?

网友:
今天去买7805时卖零件的说这个不能拆下来测量,要在线测供电的电压。买了个新的回来,装上旧的测到供电脚有11点几伏,换了新的7805,结果还是一样。拆开C5411时,继电器不连续开合了,听到有高压启动声,指示灯长亮,视放板70V有81V,6.3V为5.3V、12V正常、5V正常、G1为无电压,7805供电脚还是11点几伏。不知问题出现在哪里,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行激励机制有问题。

网友:
行激励机制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那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检查哪些元件?请具体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