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修复记

楼主(2008-10-28):
朋友一块冠铭845G 主板,据说是内存报警后插内存导致开机不亮.
测了主要供电接口无对地短路,上诊断卡,直接上CPU(C1.7 没钱买假负载,这个U专门用来点机器 ) FF FF RESET  常亮。

查主要供电,北桥正常,内存无2.5v输出,cpu无供电。查供电组是典型的9241b+9602 。
手头正好有块板子上是一样的供电芯片,于是3055 代换内存场管,供电芯片全换掉,还是没有供电,折腾一个多小时,期间偶然点亮一次。。静下心来泡论坛,发现9241 常有个ss脚无电压问题,测量后正常,9241输出电压也正常。开始怀疑换上的9602有问题,量下与9241 相连的1 2 脚果然无电压,又把原来的9602换上,开机。。跑码,一切ok..

小弟刚学着修板子,这块板子的修复也走了不少弯路(吹9241 好几次,一个排阻和小贴片电容吹飞,找了另块板上相同位置的换上。后来吹都贴上隔热胶带,没再飞过。。),回头想来很可能原来只有内存供电出了问题,自己性急,一下换上了三个,而且换上的还是坏的。 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的维修思路自己没吃过亏还真没体会。

网友(2014-07-11):
厉害 没有图纸的我基本就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