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兄弟们,折内存坐子都有什么方法?交流一下.

楼主(2008-10-28):
我现在是用的做BGA的风枪吹的.感觉 有点麻烦.不过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请问兄弟们,折内存坐子都有什么方法?交流一下.
方法

网友:
用张硬纸板,挖一个合适的长方孔,把除槽以外的地方遮住,在没有明火的电炉上烤.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做一个专门的条状锡槽,土制个锡炉

网友:
我时用的电炉,上面做了一个铁皮盖子,挖一个比内存槽稍大的长方形孔,用温控器控制电炉温度在350度左右,就可以了~
[
]

网友:
用锡炉拆着很方便的,很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