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就重启

楼主(2008-10-28):
主板开机就重启
己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 CPU温度也不高. 南 北桥也正常. COMS也清了.
应该怎么办啊.
是那里的问题?????????
我想知道是不是复位电路的原因.

网友:
插诊断卡看一下,是跑到哪里重启

网友:
取下所有外设,只保留CPU、显卡、内存,开机试试还会不会重启,先排除不兼容的情况。还有复位电路你要测下才知道是不是出问题,没有检测数据谁都无法判断。

网友:
设置下CMOS,POWER选项选择STAY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