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nforce3-a通病

楼主(2008-10-28):
今天收到一批精英 nforce3-a 网吧板子!量电池电压都偏低!电池拿下来是正常的!放到主板上就只有0.20V,通电自动开机!有些可以跑码!跑码中电压都正常!跑c5以后cpu电压就没了!有老大们修过类似的主板吗?帮帮小弟吧!
cpu
通病

网友:
没遇到过 全部加焊桥后测试!

网友:
如果有IT8282M 把它换掉后再试 如果不行就按照十三的说法去做

网友:
一个一个故障修吧
电池装上去后电两变低,从电池正极跟线,把接到正极和地之间的电容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