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炸保险

楼主(2008-10-28):
求教各位,我换了2次保险,每次上电就炸保险,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维修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换上新保险测测输出
如果还烧,主板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楼上给予的解答,另请教,短路的话 打通断可以测量么?

网友:
主要测量一下开关管跟整流二极管是否存在短路,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测一下开关管 应该有击穿的

网友:
» 板卡级故障讨论 » 电源炸保险
是你的主板让你电源炸的么?
如果是,主板短路了

如果不是,你电源恶行短路,检查前级,4个管子?5027?13007?去电源板卡看看吧

网友:
回楼上,主板没事,换了电源一样可以用的,就是插U盘的时候突然炸的保险,换保险再炸,换保险又炸,串了个灯泡,灯泡却正常,就来论坛问下了

网友:
可能是整流桥坏了。也许是4个二极管中的二个坏了。又或者是那二个大电容有坏的测

网友:
慢慢测吧,不能着急的

网友:
炸保险一般都存在严重的短路,从电源进口开始查整流桥、滤波电容、开关管...

网友(2008-12-04):
不解保险,串60W灯泡,灯泡常量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