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HOST装系统 怎么D盘的东东也没了?

楼主(2008-10-28):
用GHOST装系统 怎么D盘的东东也没了?只在DOS里FORMAT C: 过,  晕啊

网友:
原来的c盘是ntfs的,所以你format的是d盘!

网友:
该不会你的C盘是NTFS格式的吧,DOS下是不认这格式的

网友:
GHOST  错误操作了。。。

网友:
楼上吧情况都说

要恢复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2009-01-16):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
GHOSTXP装的?用手动吧,可以选择要做系统的分区,可以从分区的大小来判断,就可以不安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GHOST装系统 怎么D盘的东东也没了?只在DOS里FORMAT C: 过,  晕啊

既然使用Ghost版了就没有必要先在Dos下使用Format命令
而且dos下,不认Ntfs格式的
dos下的c盘是系统里第一个fat32的分区,跟Windows下是不一样的

你试着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来对d盘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