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MCU程序版本的确定问题!

楼主(2008-10-28):
在论坛里看到说同一品牌同一种型号的液晶显示器MCU程序有许多版本,那我该如何确定呢!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三星153V的15寸液晶(屏的型号是:LTM150XH-L01),现在怀疑是MCU程序的问题,准备刷写MCU程序,如果要刷写MCU程序是不是要刷回原来的版本?请问用什么方法能确认我手上的这台三星153V的液晶显示器是MCU是哪一种版本啊?会不会在屏上有标志啊?但我看遍了都找不到。请问(C42A版本\8C51版本\6BD3版本)这些指的是不是驱动板上MCU程序的版本?
153V(C42A版本)、153V(8C51版本)、153V(6BD3版本)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通常有3种方法:1)MCU是与LVDS芯片匹配,查LVDS芯片型号在一个系列就是可替代的,2)可能的话读出原代码i和替代代码,在读写器上看看比较的一致性(也可局部对照),3)从专业网上确认微码的兼容版本。

网友:
在你的MCU的表面上都会有贴有一张白色的小纸片,上面就是你的MCU版本,如果丢失了就麻烦,当然有的版本的程序是能带动其他版本的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