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5V输出不稳

楼主(2008-10-28):
我有一个交换机的电源,输出电压不稳,5V电压总是在2V多到4V多之间变化,而且通电的时候,电源还老师dada的想,好像是继电器的声音,可是我又找不到继电器在哪里,12V上接个灯泡,一直有规律的闪烁。大概是哪里的故障啊?大家帮忙。

网友:
首先查电容是不是彭包,然后查稳压。一般都是这些问题了,不会搞我帮你做,QQ号码是:tf200517@163.com

网友(2010-03-30):
是的呀,一般是稳压

网友:
看看取样电阻是否变质,有芯片的查反馈电路,及输出级的电解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