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8-10-28):
T41一台 外接显示正常,但用机器屏幕没进WINDOW就黑屏,电流保持1。10A不变。
同时外接显示器和屏幕,屏幕也能正常显示。
单用屏幕就无法进系统,请高手解答!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在setup显示方式下,看看屏幕是否正常,也就是先排除屏和高压条工作是否正常,有3种情况:1)黑屏且无暗显示,检查屏线供电及时钟,再查显示卡2)黑屏有暗显示,查高压条供电和控制,条本身3)显示正常,可能问题-显存,bios 显示配置,win系统软件。

网友:
我看学是先软后硬..不是系统就是显卡

网友:
系统没问题,显卡可能要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