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N5X主板插两内存无法启动

楼主(2008-10-28):
为什么我电脑(A8N5X主板)插入两要DDR400  512M的内存就无法点亮呢?原来两根内存连接用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就运动不到,打开时就滴~~滴的警报,显示器不亮,单独插任意一根内存就可以正常启动。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啦!真是郁闷只能用512M的内存啦!

网友:
单用一根512主板上的两个槽都能用?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先判断两条内存及两内存槽是哪个的其中之一不能用

网友:
主板为A、B、C、D四个插槽,使用任意一根内存条插在A或C槽上都能启动电脑。查查内存供电?诚心请教下如何查呢?

谢谢您的帮忙。

先判断两条内存及两内存槽是哪个的其中之一不能用

确认过内存槽正常的。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
问题仍末得到解决,希望高手们支招,在下谢过。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时钟 控制信号和数据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