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28):
华硕P4P800SE CPU不工作

有时偶尔可以开一下机,但能开机的情况很少。  现在测试卡有时路码FF  有时不路码有时乱码。
  测得CPU座开机 VCDVID 0.06V BCLK0  .029V BCLK1 为0V  RESET 0V PG 为0V   VID0---4  为2.25V    (空U座情况下测的)    另外在空座情况下开机测得 上管的D极为12V   L0电感电压为12V C0的一脚有12V   但上管的G脚和S脚都是0.06V  下管的D极也是0.06V下管的其它两脚都为0 这个正常 吗?

且上CPU开机 CPU温度在短时间内会很高 且开机长一点会自动关机

请问这个要如何修?故障会在哪个位置。

网友:
帮顶,也碰到过几回这样的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
VID信号全1
应该是没有识别到CPU

检查U座是否扩孔,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