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一脚短路

楼主(2008-10-28):
今天接到一块ASUS 845的板,不上电,
量32.768晶振一脚有700多欧,另一脚短路
拆了谐振电容,电阻,还是短路
干脆把32.768晶振下了,一量还是短路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判定南桥挂了啊?

网友:
这样可以判定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宣告结束。。。。

网友:
你可以量下南桥旁边的供电管或贴片电容

网友:
测一下与晶振相连的贴片电容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请先看一下32.768晶振短路脚的阻值是多大 要是大一点的话 可以试一下充放电 看看能不能好 要是还不好 那就真的是南桥不好拉 希望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2008-12-25):
其实南桥挂,真正桂桥的很少。桥下的锡珠 珠间短路的很多。
我换SIS的桥很多,测桥坏,但是重做植一次桥就好了。

网友:
你这条路上都排除的话那就只有桥了

网友:
只有三种情况,南桥排容击穿,I/O击穿,南桥自己击穿(或锡珠短路)

网友:
晶振连南桥 一个脚接地---南桥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想什么呢。。南桥肯定挂

网友:
晶振的两脚与南桥相连,一般情况下两脚的阻值为无穷大的,一个脚短路已经宣告完结了,

网友:
呵呵,在这里又学了一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