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08-10-28):
我遇到了几块因内存时钟问题而无法修复的主板 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先行谢过
  主板开机短促常鸣 有的象救护车一样 上诊断卡CPU可以通过 用打阻值卡测内存发现内存时钟电压好象无分压 三组内存时钟电压分别呈高低电平交错状态 例如 AD线上拉电压如果为1。25 那么时钟电压分别为0。22 和2。28  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用一块好的板子做一下对比.

网友:
哥们我发现只要是正常的板子 三组六个内存电压都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