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寸开机有画面 信号输入时无显示

楼主(2008-10-28):
该显示器因为电源板部分虚焊三个月前维修过 昨天客户又拿来声称忽然不显示了 通电发现DELL的开机画面正常 可一连接主机输入信号时 就黑屏了 仔细观查灯管应该还是亮着的 与高压条无关 心想可能是VGA接口的线松了或不良 拆机打阻值 正常呀 于是又东奔西跑找同行搞到了一根VGA接口的线 换过后情况依旧 快十二点了客户声明过明天中午无论搞定与否他都要拿走 如果修复的话一百二十块 一百二十元呀 为了钱我拼了 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 我想到了按键 取下来一测好象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在不装按键开机输入信号时屏幕出现了两行英文 抄下来查了半个小时的词典我终于搞明白了 原来是显示器亮度调到了最低 请您修改设置以便正常的浏览 晕 看来还是按键问题 清洗后开机 调节亮度 画面显现出来了 看看钟快二点了 休息了 今天早上试机约十几分钟后又出现了问题 屏幕突然出现了调节亮度的条框 显示器又在变暗 但它不是一下到底 慢慢来的 原来按键确实有问题 但是又不是十分明显 难怪我没有测出来 唉又得重来 拆机换键 现在完全解决了 我抑不住激动的心情 正用这台显示器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黑屏

网友:
这个看来还真是经验之谈呀,要不大伙又要说换灯管,换高压板了,看来是要仔细呀

网友:
液晶按键坏的不是很多
现在CRT显示器按键坏的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果相同的问题 不插信号线正常显示 插上了就没有显示了
只是黑屏
那机器没有修好 当时很郁闷
有可能像楼主说的 显示亮度调的太低了

网友:
我顶呀,,维修是要够小心才得,,

网友:
输入信号黑屏时要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绿色或蓝色,说明HV是通的;如果指示灯是黄色或红色说明HV信号不通或者说没有检测到HV信号.在指示灯是绿色时,一般按下OSD菜单后屏幕有OSD菜单出现,即使屏幕是黑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15寸 飞利浦的,情况一样。不插信号线时显示正常,插上就黑屏,亮度.对比度一调,要么100,要么0.可就是没显示,现在还摆在那里不知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