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硬盘坏道??

楼主(2008-10-28):
40G硬盘,我用MHDD4。6扫描了硬盘。有一百多个红绿坏道。。。请问怎样查看坏道的位置进行修复。或。可以输入start LBA 起始值为1 end LBA 与结束的数值80000000,这样来进行修复吗???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了!!!
硬盘

网友:
无法修复的..磁盘错误关机,克隆等等原因

网友:
请问MHDD4.6怎样查看坏道的位置吗??还有start LBA 与 end LBA 这两个数值该怎样输入??可以整个硬盘最小与最大的值数输进去修复吗??如果这样做..会不会整个硬盘都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