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怎样无痕迹拆装

楼主(2008-10-28):
遇到好多笔记本原装的电源坏,我们都是用小刀翘开的,弄下好多痕迹,有什么办法不留痕迹吗?
还望大家支写高招

网友:
用锤子砸!
垫上一点东西,用锤子砸一砸,四面的胶就开了。就容易打开了。

网友:
要全没有痕迹很难,是多是少都会有点! 按正常都是用锤子按量按力砸一个开小口,然后用纸刀慢慢压进去!!

网友:
用菜刀劈,是很好的方法,你找个废的试试

网友:
估计很难,我用电动小砂轮暴力磨了一个,就是把两边的塑料全部XX了,再拆出来
有需要可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