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开机电路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8):
此机板彩用82801BA与W83627HF组成的开机电路。此板开机正常,但windows关机还是按一下PWR关机键,关机后半秒钟内又开机启,即是无法关机。

开机中短接PWR五秒后能关机,但此时按PRW键无法再开机,此时测量的67脚电压在1。1V,缓慢上升到1。2V多就自动开机,此过程时间不定,有时几十秒,有时几分钟。开机后的67脚是3。3V。

由于对于W83627HF在实际应用时67脚外围电路不详,电压为什么缓慢上升无法知道,另外这个电压的缓慢上升,差距是0。1V左右,哪么这个类似跳变的电压就能使开机电路自动作了吗?IO已换过故障不变。还请各位高的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所说的1.2V是在不开机状态下,测量的?还是在开机的过程中慢慢上升的呢?

网友:
是在关机过的状态下测得是1。1V,缓慢上升到1。2V多就自动开机,开机后此电压立即跳升到3。3V。就是这样

网友A:
我在盘英的主板也见过这样的,
不过我都是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盘英的主板也见过这样的,
不过我都是换板了

换板也很好,不过我们爱好搞维修的,目的是就算修不好也想知道个为值么。

网友B:
电源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把

系统运行也正常,没可能是电源芯片问题。跑线路67脚直通南桥,看来献桥坏的机会较大,明天对献桥加热补焊,还不行就扔了它,呵,总让我知道原因就行了

网友C:
67 脚是PW—BAT—IN 型号  关机时候 电压是有南桥提供的 正常情况是3.3V

开机的时候 会有 3.3V ——0——3.3这样的跳变

你可以 跳开 67脚 看电压怎么变坏
1 如果是3.3   那你就要找找 I/O 的外围电路
2如果 不是3.3 南桥坏  重新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67 脚是PW—BAT—IN 型号  关机时候 电压是有南桥提供的 正常情况是3.3V

开机的时候 会有 3.3V ——0——3.3这样的跳变

你可以 跳开 67脚 看电压怎么变坏
1 如果是3.3   那你就要找找 I/O 的外围电路
...

67脚在待机情况下是1.1V左右的电压,开机后电压才升到3.3V。
挑开67脚待机状态下测量南桥端是1。17V,IO端0V;奇怪此时如果一按上220V电源,立即按PWR键仍能开机,但关不了,此时测得南桥端是3。3V,IO端是0V。如果插上220V电源十秒钟后按PRW就无法开机。

我 个板开机时就无3。3V了,只有1。1V-———0————3。3V这样。67脚电压是南桥发出的,哪么只能说南桥坏。换桥在家里还真没换过,也比较费时费事的东东,暂且放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