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26 25 忽亮忽灭

楼主(2008-10-28):
一台翔升GF440 64M显卡之前使用中,启动正常,进系统工作时,有时候忽然显示器灭了,一会(10几秒)又亮,经常现象。后换显卡,一切正常。
今日想查看此显卡,在一正常机器上拿下显卡,换此显卡,插上诊断卡,跑到2625 报警一长二短,显示器亮一下就灭,几秒后显示器又亮下,随即就灭。

请问此显卡大概是什么损坏,维修方向及办法......
谢先了

板子上好像有一个保险电阻烧坏了,帮看下,是否是烧坏的迹象。
如图

网友:
自己关注中```测试烧坏的元件,阻值850欧左右,是不是0欧保险呢?感觉是,高手帮看看!是0欧我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网上有人搜索这个电阻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016451.html可是没人给答案,估计和我的问题一样。

网友:
终于看到希望了,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0621 论坛里面有人和我一样哈!

网友:
没办法帮你,顶下你,我才刚想学的小菜.混点经验去下载.谢谢.

网友:
呵呵,体谅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是假想,因为我把那个R71用小刀卡了卡(原来有烧过的痕迹),点了下试试好用了,不过我估计也是暂时的,以后换贴片

网友:
顶一下,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顶一下,谢了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