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随机黑屏

楼主(2008-10-28):
一台17寸珑管CRT,不定时地黑屏,用手拍两下就好,自己查不出来是哪里虚焊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对虚焊故障我们还是要根据出问题时的实际测量数据来判断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找个小棒一点一点的敲。。。。。。。    用筷子,或者是棒棒胶,都很好用。。
如果是MAG796的,开关电源输出的继电器了。。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用表测一下看看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行扫描工作是否正常,经过测试就可以找出故障点的!

网友:
我猜他的机器是AOC的。
V板虚焊。
查不出的原因是只查大板,没有看小板。

网友:
这种问题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了,虚焊只能是用肉眼来找了,但还是在电源和行部分来找,可能行的虚焊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高压包的引脚虚焊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
有些地方不一定能用眼睛看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