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10-28):
手里的一块硕清的主板,
型号为SK-865PE2,
主板不通电,
晶振起振,
开机电压始终在跳变,
不稳定,
开不了机。
I/O换了,
还是一样。
什么问题呀。
有点问题说明,南桥旁有个三极管
总是烧坏,

网友:
查一下,电源紫5V跟绿5V到开关线路连接的配件,

网友:
总是烧坏的三极管也不是靠近南桥,
而是在显卡与内存槽旁边的那个大的三极管。

网友:
以解决!!!^_^

问题找到了,
不是供电问题,
最后居然是显卡问题。
这主板竟然不加显卡不通电。
郁闷!!!
就这样,
搞定了哦

网友:
呵呵!以前只用光主板通电检修的毛病要改改了!新款的好多主板都要插显卡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