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液晶亮度不够,发黄,发红等情况

楼主(2008-10-28):
亮度不够情况的液晶

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代换情况下(只所以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因为很少接ADJ这条线,亮度调节是通过输入屏信号来调节的也快送直接排除原板的问题):

1 画面发红,灯管问题多,换灯管!发黄,导光板问题多,很难解决,碰到一样导光板少又少!可以不插屏线测试
2 把亮度和对比度高调, 画面出现发白,颜色偏移情况,导光板老化的多!换灯管之后效果改变较小
3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高,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屏电路问题多
4 画面出现发红发黄,斑点,等情况,可以不接屏线,光点灯管,来看亮度是否均匀,来判断灯管和导光玻璃基板哪个问 题的!

个人观点,请指正啊!
谁有更好的方法,请回贴!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网友:
3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高,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屏电路问题多
======================
我是换過一台LCD~燈管~(燈管是小頭~電源板上的是大頭~用小轉大接頭來替代)

换完後~就是這個狀況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高,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而且~新換的燈管~會比較亮(偏藍)

网友:
开机红得很,一会好些,就是灯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