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 USB 问题

楼主(2008-10-28):
V星845E主板USB扩展接口只要插U盘就会出现死机现象,插usb鼠标也死机,测USB 5v供电正常。但是从USB扩展接口接入USB HUB后插u盘系统没有死机现象。主板后置usb很正常,没出现插usb设备死机现象。
U盘

网友:
我见过一次,结果更换前面板的USB接口就正常,先前以以是+5不足。结果一测正常,(自己觉得有可能是漏电
)

网友:
劣质usb口导致的。是不是机箱上的前端usb口?

网友:
是,搞不明白为何插usb HUB后再插u盘 就不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