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KDA7I故障

楼主(2008-10-28):
故障发生是状况: 插上电源时电源起火冒烟,有明显的烧焦味;
现有的故障:
更换电源, 加电后自动启动, 侧得 I/O"72,93"短路\ MOS管"G,S"极短路
更换I/O(W83267HF-AW)和场效应管后, 按钮触发启动功能正常,
上754假负载上量得(模拟指针万用表):VTT  1.4V , 核心  1.6V , 复位  2.5V , POWOK 2.5V , 因为无示波器无发看到输出输入时钟频率(电压为0V),;
测试假负载电压时发现北桥芯片发热量比较大60度左右,北桥边的一个AMP2055N的场效应管也有50度左右,
无法测量三个晶体(25.000;25.000;有一个看不情估计是32.7XX的)的频率但有电压,
上检测卡OSC和BIOS灯不亮,其他的电压指示灯的POWOK灯亮,复位灯开机时有闪烁,暂是还没有重写BIOS资料.
CPU的VDD和VSS只有5欧左右的电阻,估计是挂了,
北桥是NF3 250,不知道桥的电压点在哪里没有测试
,第一次修板,技术有限,请各位给点指示任何往下查

网友:
测测桥吧,,,有可能是桥坏了,这种板桥是很容易坏的.....看看桥旁边有没有1117之类的,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AMS1117D ,但不知道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多少V,请二楼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1117 5V进 3.3V出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坏的都是南桥。你打下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