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所有键都不能用,是不是就确定为芯片坏?

楼主(2008-10-28):
如题,能不能确定
还有,不一样品牌键盘接口一样的能不能接上?会出什么问题吗?

确定为键盘坏了,拆开后发现键盘里边膜上的导电层都变色了

网友:
曾经 我也这样以为

但是当我遇上 “键盘测试软件” 这个东西以后 发现原来只是“FN”键短路导致基本上全部的键都不能用

网友:
最简单的  插个键盘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手底下还有一个别的品牌的笔记本,都是国产的,接口一样,能不能通用?会不会烧东西啥的?

网友:
3楼他说的意思是接个USB的台式机键盘,或转接个辫子在接键盘,把机器上的键盘拆下来再试     不是同型号就别试,危险

网友:
修过一个联想天逸100的机器,也是所有的键都不好用,换键盘芯片后,问题解决!!

网友:
不一定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先外接一个台式的也行,能认上就跟芯片没关系!

网友:

键盘测试软件?我还没见过呢~介绍一下啊

网友:
也有可以键盘的那个供电没到吧,

网友:
就是,先插个USB键盘试试,能认,那就是键盘的问题,不能认,才来检查主板上的电路,要么是键盘芯片坏,要么是键盘芯片工作条件不具备!

网友:
呵呵 可以量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抗

网友:
上面的兄弟说和好,好量下接口与电容再确定